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关于地平面层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8-03-06):
以前没做过四层板,最近做了一款,在给第二层地平面层铺铜的时候发现看不见铜,还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深表感谢!

网友A:
内电层本来就是整块铜皮,不需要敷铜呀,在显示的时候是以负片的形式显示出来的!

网友:
    你执行灌铜操作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电层本来就是整块铜皮,不需要敷铜呀,在显示的时候是以负片的形式显示出来的!

    纠正一下,内电层可以是正片也可以是负片,正片需要FLOOD或PLANE CONNET,负片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