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同步封装和pcb

楼主(2008-03-07):
很奇怪的事情,修改了pcb中的几个器件的封装,改了padstack,可是怎么都更新不到pcb里面去,一定要在打开pcb的情况下,tools-》padstack-》modify。。一次才行,这样如何能保证我外部修改的封装和pcb里面的完全一致呢?担心的很,请哪位指教一下。

网友:
xiexie xiexie

xiexie xiexie

网友:
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2008-05-05):
谢谢,

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