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8的原理图中如何批量修改封装呀?

楼主(2008-03-07):
AD6.8的原理图中如何批量修改封装呀?
一直未用这个功能,99SE中全局参数很好用,不过在AD6做修改的却只有当前选中的一个有效.相同属性的不作修改....是不是在别的地方有设置呀?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l dxp 中将原件的对象整体编辑
       在工作区选择要改的原件 右击鼠标 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将的current footpint 后边的对话框远为some 然后将zoom matching select matching clea ...

 不知道是不版本问题,那个inspector对话框没有见跳出,只是把元件选中状态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是6.82版本
请高手赐教啊,太多热键功能不知哪里找

楼主:
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都一个个试过了,能点能动我都试了 唉是不是我AD6有问题。。

能不能做个教程之类的哦

楼主:
非常感谢liujie123 你讲的非常详细,要求版主加威。
现在不怀疑软件问题,是我自己问题:SCH Inspector这个消息框这个对话框隐在左边的拉出项了,我一直没注意(如下图),都是我自己粗心大意,问题解决,以后要多多请教阁下了。

PS:此过程了解到此操作热键为SHIFT+F然后选择你要全局修改的元件:这个Inspector不是你说还不知道如何确定,连个OK确定框都没有,要回车太隐蔽了,呵呵!!

网友(2008-08-28):
我的是AD SUMMER版本的,想知道怎么批量修改PCB里丝印文本的显示和隐藏,比如标号和标称值。

网友:
YES,我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
AD6里好像有了封装管理器,批量修改封装更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封装管理器还得好好学学  确实很方便

网友(2009-04-03):
受教了,好好学学!!

网友(2009-10-26):
正想学学,谢谢分享

网友:
。。。。
  额
   我看半天。。。我是说你们怎么就不用封装管理器

网友(2009-11-28):
我晕?
  没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2010-02-12):
恩,就是封装管理器更好用的。

网友(2011-05-18):
应该是你选中一个元件点击查找相似对象(相同封装),然后修改的话就只修改了一个,也就是选中的那个;在你点击了查找相似对象时,在按CTRL+A全选 再改 就全部改掉了~~

网友(2011-09-21):
99SE行不行啊

网友:
确实很方便

网友(2011-12-28):
我只是来回复的,以后要多多学习哦,请多指教

网友(2012-02-03):
    不是有一个查找相似对象的命令吗?然后点进去,可以选择不同的属性进行选择。首先是选择,后面就可以对选定的对象进行属性更改,好像只要是同属性的都可以,不过好像有次改封装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大家确实交流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