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cadence spb15.7 16.0?

楼主(2008-03-07):
kxx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的确,之前安装的SPB15.5,15.7,16.0都运行的好好的;自打安装了PADS,问题就出现了,没有遇到LZ那样的内存不能read的问题,都是DLL什么的,很容易搞定的;
LZ这个问题有待研究

网友:
是不是同时插了两条内存?有可能是万恶的内存不兼容性问题。。拔掉一条试试看

网友(2010-04-22):
最近在学allegro...........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