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问下AD6流水编号问题

楼主(2008-03-07):
新手弱问下AD6流水编号问题,如何像protel99里一样全局自动编号,如下图,如何操作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2009-05-13):
先reset all,再在marching options/complete existing packages那里选择你想设置的模式,none/per sheet/whole project,再点update change list,看到里面的编号变化了 ,就点accept change,就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