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不能装了就怎么办

楼主(2008-03-07):
我昨天装了一次pads2005有点问题把他卸了,再装怎么也装不上去了,不知怎么办,我已经把以前的文件全部都删了

网友:
    清理一下注册表看看。

网友:
    光删除是没有用处的 清理干净注册表才是安装ok的正解

网友A(2013-08-22):
    怎么清除,请详细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清除,请详细正解,

都那么久了 你就别纠结啦

网友:
    这不是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清除,请详细正解,

可以借助第三方软件,如360,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