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和过孔的区别

楼主(2008-03-07):
一直不太明白过孔和焊盘的区别,包地的时候用的是过空么?但是过空又有很多的寄生电容,在高频中用过空包地肯定有干扰吧?
求助了,麻烦各位大大

网友(2009-04-14):
都没人回答。。。。
损失了一名会员

网友(2009-11-18):
焊盘一般都是用来焊接的,因此孔比较大,还有助焊层。过孔孔比较小,铜环孔比较小,经常不用助焊层,不露铜。

网友(2010-11-25):
找块废旧的电路板看看,就有物理概念了。

网友:
via主要用于不同层net的连接,只起导通做用。焊盘一般指的是用于装接器件的。

网友(2011-03-06):
这个问题就不用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