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将Power里的封装转换成Allegro

楼主(2008-03-07):
请问能否将Power里的封装转换成allegro?先在此谢谢过!

楼主:
好.我找找看.谢谢LS的.

网友A:
可以.要用辅助工具才能转换,且可以直接应用,还能自动检查.不过可能需要收费.
用过ALLEGRO中的FILE/import pads导入会有问题,需要修改的东西比较多,浪费时也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用辅助工具才能转换,且可以直接应用,还能自动检查.不过可能需要收费.
    用过ALLEGRO中的FILE/import pads导入会有问题,需要修改的东西比较多,浪费时也比较多.
    请问用什么辅助工具转呢

楼主:
    是啊,我也想知道,用什么工具可以转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要用辅助工具才能转换,且可以直接应用,还能自动检查.不过可能需要收费.
    用过ALLEGRO中的FILE/import pads导入会有问题,需要修改的东西比较多,浪费时也比较多.

    是的。那这个工具那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这个工具那里有啊?

同感!
想知道

网友: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发图的(迷糊)  不是在用吗?传个咯~  先谢了啊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
    十一楼的,有点搞笑

    不是说是package conversion吗?你上网查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
看来很难找啊!
有谁找到了,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2008-08-24):
什么转来转去的,还是用原文件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