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阶肓孔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3-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常规的压合过程是(机械钻孔)  不管你的盲孔在那一层压的时候都是类似一个双面板的样子,即会形成一个top和一个bot (也就是打孔对的问题),这种常的压合方法不能制作交叉的盲埋孔如 1-3是盲孔,2-4的埋孔是不能制作的.(这个很难说明白,自己拿笔话模型比较容易理解)
另一种是build _up 很多高密度手机板,基本都是微过孔(激光钻的),它的方式形象点说是一层一层生长上去的如按常规做一个4层板,再外面各压一层铜箔激光钻孔,电镀导通这就是1+4+1 ,如果在这个6层之上在build 一次就是2+4+2 的把层板了
,因为激光钻孔是不通的孔,理论上可以一直build下去,但实际上受限与成本,设备,厚度等等因素现在批量一般也就做到2+n+2 左右,你说的2阶孔应该是指这个.

网友(2010-04-22):
最近在学allegro...........3q3q

网友(2011-07-05):
卡卡卡卡啊卡卡啊卡卡卡卡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二阶HDI板吧?例如最简单的6层板,盲孔:1-2,2-3,3-4,4-5,5-6.具体是这样做板:首先钻3-4的埋孔,然后第一次压合,压合完第一次钻激光孔:2-3和4-5,再第二次压合,最后第二次钻激光孔.所以二阶HDI板就是需要两次激光钻孔。再例如:8层二阶HDI板即:盲:1-2,2-3,3-6,6-7,7-8.以此类推,10层二阶HDI板即:盲:1-2,2-3,3-8,8-9,9-10了. 10层三阶HDI板即:盲:1-2,2-3,3-4,4-7,7-8,8-9,9-10.

网友:
简单说就是L1-L2的激光孔直接落到L2-L3的激光孔上,X,Y坐标是同一个点

网友(2011-10-14):
    太给力了,文字加图示

网友:
    二阶HDI板可分为错孔二阶HDI板和叠孔二阶HDI板,例如:盲:1-2,2-3,3-4,4-5,5-6为错孔二阶HDI板,而盲:1-3,3-4,4-6为叠孔二阶HDI板。目前在国内好象只能做错孔二阶HDI板喔!

网友:
    也能做叠孔了,就是要多2次工序,价格贵点,交期长点

网友:
我还不了解呢,哪家公司可以做了?向他们请教一下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