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修改layout后如何体现ECO的作用

楼主(2008-03-07):
Power pcb 的菜单中在Tools下面有个compare/ECO tools,我知道这个对我们设计者来说很有用,
1.他可以直接在一个PCB文件里导入另外一个PCB文件,并且这个PCB文件内的布局以及网络连接都没有任何更改
2.可以关联原理图中的修改,更新当前PCB中的错误,或者增加网络线及更新封装
以上两点我只知道能这么用,具体如何操作,关键在哪里,却不知道,希望高手解答下.
我一般在PCB里更新器件或者添加东西都是在ECO模式下直接添加的,如果要更改网络线也是通过手动删除和手动连的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给上上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说,给上上课啊

再等一等

网友:
是通过更改原理图,然后ECO PCB来更新PCB的,这样可以时时保持原理图与PCB的同步,原理图不出错,PCB也不会有错
步骤:1. 更新原理图,包括添加删除器件和布线,更改网络,改变封装等等操作
           2. 选择tools->PADS layout
           3. Document选项中选择关联的PCB文件,包括路径; Preferences选项中一定要选择上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 在原理图中更新了元件封装后才会PCB中体现出来
           4. Design选项下点ECO to PCB
ok,要做的事情就完成了。

网友:
好象这个只能更新pads logic作的原理图导出来的pcb,其他的工具就不行吧.

网友:
我用的时,ORCAD,可以先把原理图更新完成了,导出ASC文件,和旧板对比。倒出ECO文件。再把ECO文件倒进来。
应该注意三个地方:

ASC文件第一行更新为下面的。

ASC文件第一行更新为下面的。

网友:
然后就可以在旧板上和ASC文件对比,导出ECO文件了。

网友:
玩过这个,不错的。

网友(2009-04-13):
我在eco模式下面添加了安装孔,怎样才保证这些安装孔不被更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