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POWER PCB感觉走线蛮难走

楼主(2008-03-07):
我在走线是已经设定只走45度的脚,但我在走的时候它还是会以90度出现,再一个从焊盘引出线时要引很长才能拐角请问在那里可设置从焊盘出来随意拐角。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走线是已经设定只走45度的脚,但我在走的时候它还是会以90度出现,再一个从焊盘引出线时要引很长才能拐角请问在那里可设置从焊盘出来随意拐角。先谢过了

同感哦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试一下改小design grid,看一下效果!

楼主:
行了,楼主高见

网友(2009-12-08):
改变grid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