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这块板子该如何布线啊!

楼主(2008-03-07):
[]这块板子如何布线啊,急,上面是处理器,下面是4片SDRAM,正面2块,反面两块,很难布线啊!!6层板

网友:
    既然是正反面各2块,应该把器件对齐布局,为什么要错开呢?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A:
    摆的有问题呢,
应该正反重叠,然后好像还要再调就90度,这个不难了,
    我做过一个32片 的,正面16个,反面16个,4排4列,后来搞的等长都没法做了。

楼主:
    布局很重要!!

    布局的好坏直接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的有问题呢,
应该正反重叠,然后好像还要再调就90度,这个不难了,
我做过一个32片 的,正面16个,反面16个,4排4列,后来搞的等长都没法做了。
    我见有些设计中采用的是T型布局布线的

楼主:
    什么叫T型布局布线啊?

    什么叫T型布局布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T型布局布线啊?

    我也想知道呢.
    不过他那放的确实有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正反面器件重叠呵呵。我觉得4块SDRAM有很多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公用的,能不能从控制芯片引一股线下拉,然后在分别连接到各个SDRAM。呵呵,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如果有错还请大家见谅啊。

网友:
    今天 见识了 高手

    一个指导让我们获益不少

网友(2008-04-27):
    每天都有新发现,顶一下

网友:
    sdram竖放,你的等长是否更好做,横放你的上排明显比下排多绕线。

网友:
    sdram发热大吗
    如果发热大,是不是错开会好一点.
我公司标准上有电阻错开放的,为了散热

网友(2008-05-28):
    的确是要重叠旋转,一方面可以共用数据线,一方面减少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