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询问大家一下关于pads LAYOUT和PADS ROUTER的使用问题,据大家的经验来看,是将这两种工具结合用好还是只用一种好,如果将两种结合用,那一般的使用方法或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否先用LAYOUT布一些线,再用ROUTER布其余线,谢谢指点!

网友:
用LAYOUT摆放元器件,用Router走线是最好的配合

网友:
用LAYOUT布局,用ROUTING预拉线,看看通不通,不通的话就用LAYOUT调整下,最好是手动拉线,自动的ROUTING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8-12-25):
好,之前也一直不知道这两种的优化利用方式呢

网友:
两种合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