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脑里面装几个画图软件?

楼主(2008-03-08):
我现在主要是画电路图,电脑里面装有protel99se,dxp sp4,orcad9.2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必要?
以前主要是用99se  dxp刚用觉得不太适应。

网友A:
    太多了容易分散精力,如果是新手,建议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情况,挑一个作为主要工具,等精通了再去研究其它工具,千万要避免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容易分散精力,如果是新手,建议结合自己工作的实际情况,挑一个作为主要工具,等精通了再去研究其它工具,千万要避免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精。

    没错,再好的软件也只是CAD,取代不了你的大脑

网友(2008-08-20):
回复 网友B:

    那确实

网友:
    都有理!!
同意!!!

网友:
    同意二楼,三楼观点, 我现在也是主要用99SE, DXP只是做了解下,因为接触到的PCB有些是用DXP画的。

网友:
    是我也觉得要是软件多了容易乱啊
    还是专门学一个就行了

网友:
    很同意2楼

网友:
    从99se到dxp,powerpcb,capture就这三种了

网友:
    对,学会两到三种,精通一种!

网友:
    99SE是最初時用的...
    后來覺得AD6.8繼承的還不錯於是用了它,現在也在用...感覺佈板挺方便的..
    再后來聽大家都在說PADS,於是又在學PADS2007,當然現在還是小學生...還在努力...
比較同意樓上的看法...簡單的PCB或需要各种電氣分析的就用AD6
    PADS呢,先學會做個備用...聽說它佈復雜的板挺在行的...呵呵

网友:
    有PROTEL,PADS,ALLEGRO

网友(2009-01-11):
    很同意二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