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转原理图

楼主(2008-03-09):
哪位大侠能提供各种PCB格式的PCB和原理图之间的转换教程?就只见一个protel的.谢谢了.

网友:
如果电路不是很复杂的话可以自己根据网络来,这样正确率就很高.
, h; e& f3 p+ a- Q, s如果用软件的话,在网上好像是看到有一款软件可能反向还原,但效果不怎么理想.

网友(2008-04-19):
好像没有直接可以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