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按照“pads2007详细安装步骤”上所说的出现下图所示的内容后,关掉防火墙,关掉杀毒软件,拔掉网线后,点OK,但怎么没反应?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把安装文件夹放在根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0-05-22):
怎么个放法啊?我装了很多次都OK的,偶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点OK了就没有东西出来了呀!
郁闷啊!!!

网友:
你的安装文件不要放在带中文名的路径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关掉防火墙,关掉杀毒软件,拔掉网线这些我从没弄过,正常破解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