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像PADS一樣大面積舖銅?

楼主(2008-03-10):
怎麼allegro不能和pads一樣大面積舖銅?能的話要怎樣設置?請教高手,我是菜鳥。

网友(2009-05-19):
1# midasvin 对啊。shape里面的形状随你选,比如矩形一拉开就一大片矩形铺好铜了。只不过一定要记得铺铜时选好网络。还有最好选动态的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