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加椭圆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10):
求教

网友:
    什么意思也没有,要不问画图的人。

楼主:
    谢谢
    图中还有多处画了椭圆的,我还以为有什么特别含义呢?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在电源和地之间串上那么多电容呢?能增强滤波效果?

网友:
    是的,是给那些芯片用的。

楼主:
    数量上有没有规定?在成本范围内是不是越多越好?

楼主:
    网上下载的电路图,多谢指教了

椭圆圈的不一定是模块

楼主:
    发现有个地方很有意思,会不会就是allen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椭圆的地方一般指那处有修改过,好多原理图工程师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标明改新的地方。

    谢谢,终于知道这椭圆的用意了

网友:
    就是为了标注一下
如果有啥不同的话 最后在画椭圆的地方加上一些文字说明
这样以后看的时候也知道电路做什么变更了
    为何做变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下载的电路图,多谢指教了

    椭圆圈的不一定是模块
    你这原理图是那来的 八成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