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生成器怎么用?

楼主(2008-03-10):
本论坛藏经阁板块下载的封装生成器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04&extra=&highlight=%B7%E2%D7%B0%C9%FA%B3%C9&page=1

生成的封装没有pad文件,是不是封装和焊盘要独立生成?谢谢

网友:
不是!
把焊盘另存为就可以了

楼主:
假设我生成一个小外型IC
选择好参数后点击allegro图标,如图1所示:
生成封装,如图2所示:
焊盘怎么另存为?请说具体些,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把焊盘保存下来.生成的只有封装啊

网友:
tool里有个焊盘编辑,点一下焊盘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了.
Thank you!

网友(2008-04-15):
为什么我用编辑器的时候
封装没有焊盘,只有外框啊?
Starting new drawing...
Starting new drawing...
Performing DRC...
No DRC errors detected.
No command active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Loading axlcore.cxt
Creating package symbol 'c:/MYSYM/sot89.psm'.
Starting Create symbol...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create_sym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Symbol 'c:/MYSYM/sot89.psm' created.
Writing database to disk.
'SOT89.dra' saved to disk.
Writing database to disk.
'null.dra' saved to disk.
Loading cmds.cxt
Loading skillExt.cxt
W- (SPMHDB-63): Small extents ... sector size decreased to: 508,508
*WARNING* (axlCompileSymbol): Illegal symbol type - "shape"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1016,1016
W- (SPMHDB-63): Small extents ... sector size decreased to: 203,203
*WARNING* (axlCompileSymbol): Illegal symbol type - "shape"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406,406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812,812
E- (SPMHDB-273): Unable to load shape symbol SRX0_63Y1_90R0_10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W- (SPMHDB-63): Small extents ... sector size decreased to: 162,162
*WARNING* (axlCompileSymbol): Illegal symbol type - "shape"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324,324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648,648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1296,1296
W- (SPMHDB-63): Small extents ... sector size decreased to: 259,259
*WARNING* (axlCompileSymbol): Illegal symbol type - "shape"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518,518
W- (SPMHDB-62): Large extents ... sector size enlarged to: 1036,1036
E- (SPMHDB-273): Unable to load shape symbol SRX1_93Y1_90R0_10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W- (SPMHDB-63): Small extents ... sector size decreased to: 552,552

网友A:
意思是shape需要自己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shape需要自己画么?

楼主你用的是16.0的吧!!!

网友A:
是啊~~~
难道16.0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
难道16.0不能用????

用 过 几 次 啊
可 是对16.0不 怎 么 熟 悉 啊
你 那 个 很 可 能 是 显 示 的 问 题 吧
没 有 焊 盘 的 封 装 是 调 不 进 allegro里 面 的  你 改 下 显 示 问 题 试 试

网友:
这个我知道~~~
我以前用的15.5
现在用16.0
那个只能是15.5或者15.7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过 几 次 啊
可 是对16.0不 怎 么 熟 悉 啊
你 那 个 很 可 能 是 显 示 的 问 题 吧
没 有 焊 盘 的 封 装 是 调 不 进 allegro里 面 的  你 改 下 显 示 问 题 试 试

显示问题?
可以具体一点么?

网友(2008-11-24):
15.7的怎么弄呢 tools中没有直接把焊盘另存为这一项的

网友:
问下,封装生成器中的那些val ref要删除掉吧?

网友(2009-04-02):
max 与 min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max and min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9-10-14):
    想请问大侠们,为什么我选择好参数后点击allegro图标,弹出来的ALLEGRO里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2011-01-06):
    貌似16.0不能生成毫米制的Pad,所以在使用FPM_0.080时会出现无Pad,
    建议还是换成FPM_0.064吧

网友(2011-08-29):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shape需要自己画么?

    前辈啊!shape是不是要自己画啊,我用的时候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