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模型问题

楼主(2008-03-10):
大家好,我想问下大家,小弟现在在用allegro做电路板,由于做的激光器的驱动板是在2.5Gb/s的速率上,所以需要对板子进行SI/PI/EMI等的仿真工作,这也是我选用Allegro的初衷,但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些基本的元器件和传输线的IBIS模型文件,装软件的时候并没有提供,这些基本元件的模型要到哪里找呢?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还有,不同的半导体厂商提供的IBIS模型对于一般元器件来说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些元器件的模型呢?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器件的模型一般是从器件厂家得到的,需要注意的是尽量让厂家给你提供比较可靠的模型。

楼主:
能推荐一些可以下载到模型文件的厂家的网址吗?谢谢!还有,像传输线这种的模型文件我该怎么得到呢?厂家提供吗?

网友:
    传输线模型库里本来就有,也可以从brd文件直接提取。

楼主:
    哦,谢谢!但是什么文件呢?能明示吗?

网友:
    请见下图:

楼主:
    哦,非常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