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orcad与pads logic之间比较纳闷的问题

楼主(2008-03-10):
    问一个关于orcadpads logic之间比较纳闷的问题

我在orcad里面的元件属性里面变更了封装了
    为何把orcad导入进pads logic依然没有变更封装呢?
    简单为例:
    例如我想把C-0603变成R-0603

我在说一下我的设置过程,高手分析分析错误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我在orcad新建一个自定义库
然后新建一个C-0603的元件,封装定义为C-0603
新建了一个R-0603的元件,封装定义为R-0603

在一个pads logic里面打开一个包含R-0603与C-0603另存到库,并同时新建part type有R-0603与C-0603

所以如何我在orcad不做变更则已,变更了再导入进去就发现变更的并没起什么作用,还得自己在pads logic里面修改
而且发现就是从orcad导出网表文件再导入pads layout的时候也会发现封装存在问题
我是在pads logic修正以后再同步到pads layout的时候才最后正确

请高手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如何避免类似的错误
    如何不再使得过程再如此麻烦

网友(2008-08-13):
    建议还是使用同一公司的产品为好,用PADS公司的,原理图与LAYOUT都用PADS,用CADENCE的,就用ORCAD,ALLEGRO,用PROTEL就全用PROTEL,

       当然,有时拿到的方案由于格式的不同,就一定得转换的话,就不得说怕麻烦啦...手工调整一下还不算什么,搞出来的板子用不了那才是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