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内缩于地层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08-03-11):
电源层内缩于地层有什么作用啊?还有就是一根信号要过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要先接哪个电阻最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称为边沿效应。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PCB ...

 赞!

网友:
版主呢!你也不要那么小气啊,赞不就是最大的奖赏了吗?

网友:
受教了,最开始谁也不说,就说是EMC。郁闷!

楼主:
感觉自己每次画板都是跟这EMC走的,她说什么东西放哪里就哪里,搞到板面目全飞还要我们自己摆整齐...我看他们不去做PCB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电源也是

网友:
防止电磁干扰
所谓20-H规则就是指这个

网友:
又接触到新的概念,以后会注意

网友:
很强大很专业,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