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PCB图时发生错误

楼主(2008-03-11):
图1

图2

各位请指教下:我在用protel 99se画完原理图后,生成PCB图时发生错误,如图1和图2。不知道是什么错误!但后来随便弄了一下,又行了。请问出现这个错误,应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请重传一下吧!

你是不是用傲游(禁了图片)看啊?还是网速慢啊?,你试下用IE看啊!!!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个人觉得是软件BUG,因为重新修复这个问题就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个人觉得是软件BUG,因为重新修复这个问题就不见了

请问如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