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8-03-11):
我是个新手,我感觉CAM一般都是在PCB的生产厂家才需要掌握的东西,而我们现在都习惯将PCB文件设计好后直接送PCB制板长加工,所以对CAM都不是很熟悉或是对于我来说不是很清楚,而我看到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后交PCB制板厂,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的过程是否就是CAM的一部分呢?对于我们做PCB设计的人了解CAM有无什么帮助呢?又有哪些帮助呢?
洗耳恭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的过程是CAM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应该是由PCB工程师完成。
    PCB工程师和工厂都要关注CAM,但两者关注的重点不一样。PCB工程师关心的是生成的CAM是否和设计的PCB一一对应。工厂关心的是客户的CAM参数是否满足自己生产线的工艺要求,如果不满足则处理(调整)之。

楼主:
    谢谢allen的解释!

网友(2008-07-04):
    Original posted by Allen at 2008-3-12 23:51
将PCB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和钻孔数据的过程是CAM的一部分,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应该是由PCB工程师完成。
PCB工程师和工厂都要关注CAM,但两者关注的重点不一样。PCB工程师关心的是生成的CAM是否和设计的PCB一一对应 ...

说得很有道理,有些东西比较特殊的,应有PCB工程师来预先处理好!
以免因沟通不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同时,也应以此来明确双方的责任,以免相互扯皮!

网友:
    目前我们主要用cam检查gerber的正确性和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