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08-03-11):
如下图,红圈里这个2.7ohm R2起何作用呢?LM3352是DC-DC转换器,输出的直流电压为什么要通过一个这么小的电阻再供给IC使用?IC需要的工作电压也是3.3V。有朋友说是限流,但是3.3V的DC输出是不会提供大电流哟;有人说是为了结合电压表测系统消耗电流,但是实际使用时也还是这样的电路,并没有去掉这个小电阻,感觉不像是测电流。请教各方高手,这个小电阻究竟起何作用?去了不行吗,反正这么小。还有,如果确是有它重要的作用,那是否它器件本身的选择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完整,后面还有呢
    光一个LM3352能说明什么问题

    不过可以预见,这里需要一个精密电阻,1%或者0.5%,作用么无非是电流检测

楼主:
后面也是给一个IC供电了,没有其它了。这个图是最主要的部分了。

说电流检测我觉得比较勉强,因为实际批量的板子上这个2.7ohm的电阻依然还在,如果只是测量一下系统的电流的话只在调试板子时用就可以了,正式出板会去掉的,不去掉放那干耗电干嘛。

我从别的地方找到资料有一个说法。当一个IC同时具有DVCC(数字电源)和AVCC(模拟电源)时,DVCC和AVCC要分别接两个电源系统,但很多应用上哪去找两路电源系统来用啊,多数都是一个电源。为了适应一个电源的情况,就在IC的AVCC脚上接一个2ohm左右的电阻到系统电源上。这个电阻常使用绕线电阻,必须具有寄生电感,实作电感用。那为什么又不直接用电感呢?说是因为电阻的成本更低。——这种电阻的特点在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0 ohm电阻上也常具备。

那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要这么接?我的思考是这样(但不一定对啊,欢迎大家讨论):

数字IC因为其开关电路的工作特点,内部的电流时而大时而小,变化速度超快,这样会引起本身的电源管脚上的电压波动,产生大量高次高频谐波。如果有别的IC的电源管脚直接使用这种电源网络上的电压,那就容易引起问题了,所以旁路电容要设计上,甚至还用上2~3个这样的旁路电容。虽然在这个图上没有DVCC和AVCC,但是系统用电是从DC-DC输出上接的。DC-DC的工作原理导致其输出的电压一样具有高次高频谐波,这些高频谐波用相当一部分不能通过图中的作旁路滤波的100uF电容滤掉,因为电解电容对高频波越来越呈感性,所以相当一部分的更高频的谐波流入到系统电源中去了。为了将这些漏网之余的谐波干掉,小值作电感用电阻挥刀上阵了。又为什么是小值的?大了就耗电降压了。

我查了很多相似的用法,这个电阻确是要求要1%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后面也是给一个IC供电了,没有其它了。这个图是最主要的部分了。

说电流检测我觉得比较勉强,因为实际批量的板子上这个2.7ohm的电阻依然还在,如果只是测量一下系统的电流的话只在调试板子时用就可以了,正式出板 ...

我说的电流检测不是debug时测电流的,而是过电流检测,也就是OCP

网友:
    当然 使用RC作电源滤波也是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后面也是给一个IC供电了,没有其它了。这个图是最主要的部分了。

    说电流检测我觉得比较勉强,因为实际批量的板子上这个2.7ohm的电阻依然还在,如果只是测量一下系统的电流的话只在调试板子时用就可以了,正式出板 ...
    既然“高频谐波用相当一部分不能通过图中的作旁路滤波的100uF电容滤掉”为何不配合一些小值的电容呢?例如0.1uf,0.01uf等 大配小就是考虑到大的存在寄生电感了
    当然了如何你的大电容不存在寄生电感的话也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我说的电流检测不是debug时测电流的,而是过电流检测,也就是OCP

可是这种DC-DC的输出电流不会很大的,大了它也供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既然“高频谐波用相当一部分不能通过图中的作旁路滤波的100uF电容滤掉”为何不配合一些小值的电容呢?例如0.1uf,0.01uf等 大配小就是考虑到大的存在寄生电感了
    当然了如何你的大电容不存在寄生电感的话也就可以了吧 ...

你说的也是相当在理,所以我就琢磨不明白了,为啥偏要这样用?是不是还是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呢。

网友(2008-04-21):
    刚开始学,我觉得是阻抗匹配,防止到下端的电流反射阿

网友(点评):
你说的应该不对,阻抗匹配是用于高频信号的。防止振铃是会用到低阻抗电阻。

网友:
    开关电源会有纹波,使用这个RC电路去掉纹波,tuo=R×C=2.7×4.7×10*e(-6)=

网友(点评):
但是RC电路滤波的话,那C的位置应该是要R的输出后面吧

网友C:
    你在分析当中,已经提到电感的作用,就是它,如果没有成本控制,你可以选择磁珠。

小欧姆的电阻,对于低频来说压降很小,而且在高频下呈现电感的作用,这是电阻在高频下的特性。

而作为上级输入是个AD,必然防止引入一下转换的闲杂信号,而后级输入通常电源3.3V是容忍一些压降的,并且电源还干净是个常规设计。

网友(点评):
这个在理

网友D(2008-06-25):
    我经常看见日本人的电路在电源和芯片的VCC脚间加电阻

网友(2008-08-05):
    觉得有没可能是做一个大电流保险丝(如果系统的功耗较大的话)!

网友:
就是电流检测了,可能电流太小,所以用的电阻得稍大一些,不然的话,测不出来哟!

网友:
为什么要精度1%呢?如果是起电感的作用,电阻精度又有什么意义呢?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开关电源会有纹波,使用这个RC电路去掉纹波,tuo=R×C=2.7×4.7×10*e(-6)=

我觉得是以上这个用处,用以滤除DC-DC中的振荡频率成份的纹波,这一纹波为比较单一的频率成份(当然还会有其谐波成份),DC-DC的振荡频率一般都在MHZ左右的数量级,RC滤波是较理想的选择,呵呵,个人意见,关注继续讨论。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可以预见后面负载是轻负载小电流.2.7R的作用无非是滤波和限流保护(相当于熔断器).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
    应该是滤波跟降压的

网友:
    抗干扰, 因为干扰大了, 软件会跑飞死机

网友(2008-09-17):
    维修电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你在分析当中,已经提到电感的作用,就是它,如果没有成本控制,你可以选择磁珠。

小欧姆的电阻,对于低频来说压降很小,而且在高频下呈现电感的作用,这是电阻在高频下的特性。

而作为上级输入是个AD,必然防 ...

感觉说的在理
学习中

网友(2008-10-28):
    主要是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可以预见后面负载是轻负载小电流.2.7R的作用无非是滤波和限流保护(相当于熔断器).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

    学习学习嘛,你觉得简单,但简单背后有不简单哦,别这么托大嘛。所谓通一通百,把这个为什么搞懂了,其它类似的应用就都能明白一些了。

网友(点评):
喜欢楼主这样的处事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既然“高频谐波用相当一部分不能通过图中的作旁路滤波的100uF电容滤掉”为何不配合一些小值的电容呢?例如0.1uf,0.01uf等 大配小就是考虑到大的存在寄生电感了
当然了如何你的大电容不存在寄生电感的话也就可以了吧 ...

现在我觉得是你说的这样了,如果配一个寄生电感效应微小的大电容就可以了,比如钽电容。图上这么做估计是成本更低考虑,反正效果一样嘛。

网友:
    就是啊
滤波作用了
不要想的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去耦电阻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观点!

网友:
我同意这种说法:当一个IC同时具有DVCC(数字电源)和AVCC(模拟电源)时,DVCC和AVCC要分别接两个电源系统,但很多应用上哪去找两路电源系统来用啊,多数都是一个电源。为了适应一个电源的情况,就在IC的AVCC脚上接一个2ohm左右的电阻到系统电源上。这个电阻常使用绕线电阻,必须具有寄生电感,实作电感用。那为什么又不直接用电感呢?说是因为电阻的成本更低。——这种电阻的特点在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0 ohm电阻上也常具备。
www.eda365.comEDA365论坛网
那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要这么接?我的思考是这样

网友(点评):
绕线电感,恩,不错

网友(2008-11-27):
高频滤波

网友:
IC VCC電流mA級,主要是RC濾波的作用,不過我們的電路都是4.7OHM的

网友:
就是一个RC滤波电路

网友:
开关电源纹波比较多,滤波用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从纹波滤波考虑,电容,电阻,磁珠都是经常选的,看个人喜好而已和具体情况,当然也要看线路频率而定。电阻串联在线路中还可以起到限流、防止反射、开关作用。偶技术不是太好,接受高手指正!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是个电源滤波的作用!作用和电感磁珠一样!
只是电感磁珠吸收电源上的杂信时,会形成电磁波,可能会带来EMI,
如果用电阻的话,吸收电源上的杂信时,会转成热的形式转化掉!
其实用2R或3R的电阻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是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请高人指点!

网友(2009-02-27):
    认为滤波的作用更大一些。
有些IC芯片对电源干扰比较敏感,通常加入磁珠进行隔离,但磁珠的前后又需要加很多的0.1u的去耦电容,成本较高,所以常用一些小电阻(0欧或者2欧)来完成高频阻断的作用

网友G:
为什么要精度1%呢?如果是起电感的作用,电阻精度又有什么意义呢?想不明白。
引用 网友H: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我来说一说,下面我发一个简单的分立元件组成的保护电路。如下图:R1上的电流大到一定值后,Q1的发射结会正偏导通。Q1导通后,Q2便截止了。不再给负载供电。 此图中的R1的功能,就跟版主说的一样,是电流检测用的。检测到电流过大后,保护动作。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阻值要精确的原因了。不精确它就乱收保护费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看不懂,Q1导通必须发射机电压大于基极,我分析不出来啊,高手详细点,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点巧,但不知道在实际电路设计中,这样做的话是不是非常的可靠???是否需要并联或串联多个??还有就是电阻的类型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碳膜电阻还是绕线的??

网友(点评):
我也看不懂啊,具体R1的电流达到多大然后Q1导通呢?

网友(点评):
未能理解

网友(点评):
我在一个电路中就用这种保护芯片的,我那个电路在特殊情况下就会导致反馈不稳定严重时烧毁芯片,这个问题就是用这个三极管保护解决的,而且效果很好。就是注意这个保护三极管温漂比较严重,如果这个漏电流影响主电路

网友(点评):
这个图的工作原理应该是这样的,在R1上通过的电流较小时,R1两端的压降较小,这个压降正是Q1的基射偏压。当电流增加,R1两端的压降随之增大,以至于达到Q1导通的条件后,Q1导通。Q1导通后,Q2的基极电压变成VCC,...

网友(点评):
这个和楼主那个图根本是俩回事,这个在输入端,楼主那个是输出端。楼主那个电阻主要是隔离、限流(尤其是开机瞬间的大电流)作用,同时具有RC滤波和保险的作用。没有电流检测的作用,否则需要在电阻后面再加一根线

网友:
开关电源会有纹波,使用这个RC电路去掉纹波,tuo=R×C=2.7×4.7×10*e(-6)=
引用 网友E:
https://www.eda365.com/images/common/back.gif

应该是滤波用的

网友:
可以预见后面负载是轻负载小电流.2.7R的作用无非是滤波和限流保护

网友:
应该是为调试设计的,用于计算后面那个芯片的功耗的。在调试中,把该电阻去掉,串接一个电流表就可以测出电流,电压很容易测量出,从而可以计算出功耗。

网友:
看了一下LM3352的datasheet,个人觉得滤波、电流检测可能性大些!

网友:
1.滤波。
2.限流。
3.防止反射。
就这些作用。。不加影响也不会很大。,日本人喜欢加电阻。。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观点。。。

网友:
恩,看了下,大家的意见最后偏向于几种作用都有,呵呵,学习学习各位的经验!

网友(2009-03-30):
RC滤波的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同意大多数的意见,我也觉得应该起到RC滤波的作用。

网友:
看来可以去掉, 不过如果真有用的话, 我想可能上面兄弟已经说了:
1, 减小DCDC的noise, 不过也可以理解整个电压变小,但因为noise相对会比较小, 所以才会有效果
2, 去除某个频率的noise, 不过后面要加相应的电容才行

网友(2009-06-09):
    可以大胆說原設計者是想作為退交連用,但不知為何用這麽小的數值,現在應該起不了設計者的原意,要有分隔數字和模擬的作用,我想數值應該最少在 10 ~ 33歐姆之間。

    以上只是個人意見,如有錯誤懇請紏正。

    謝謝

网友I:
    这是防止cmos电路出现锁定效应的,如果去掉也可以。大学的数字电路课本有详细分析,阎石的版本

网友:
    C R回路

网友(2009-07-24):
    应该是滤波。如果是电流检测怎么不做参考点?以前我想过电源用PCB(直角)蛇型走线来滤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想法?

网友:
    AD或DA 上模拟电源处的RC低通滤波,就那么简单,滤高次谐波12K以上滤除。

网友(2009-11-04):
我见过加小电阻的,这样是消除两个芯片之间电源的相互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觉得这个答案比较准确,其实加了这个电阻并不单一是什么作用,可能某一项作用比较明显,但是也附带了其他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做采样电阻用的,用做电流检测的,这里的电流检测并不是做为测试点,而是配合板子上其他的器件作为检测电流的。

网友(2009-12-08):
还是起到保护的作用,当然这里也可以用电感或者磁珠替代,这在很多主板上都能看到,特别是鬼子做的东西

网友:
    对于很多DC/DC电源,其输出端的电容和电感配比是有要求的,负载的接入会直接影响DC/DC电源的性能。因为负载上大多挂了很多滤波电容,我认为这里串联电阻就是为了降低负载对于DC/DC电源的影响,让其能够稳定的工作。

网友(2010-01-31):
学习,(我看着也觉得没什么用,去掉不一样工作吗?)

网友:
应该是预留用的吧,如果输出纹波太大便使用相应的电感替代,应用给不同场合可以更换使用;
也方便检测输出电压。
弄个电阻,你也可以把它当限流和阻抗匹配理解。至于具体值应该是结合实际调试出来的。因而精度也要求高些。

网友(2010-04-09):
会不会是一个采样电阻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时间常数的问题。因DCDC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一年前不理解,一年后还是没有定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OCP肯定是不对了,如果是就直接接地了

网友(2010-05-28):
个人认为是在电源输出后面加一电阻做放浪涌

网友:
不知是不是组成RC电路

网友:
RC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只是一个RC滤波网络,用于滤除一些频率较低的杂波,这种电路经常用在一些音频DA供电等场合,电路中,该电阻对于高频杂波将呈较大的电感特性,而对于较低频率的杂波,磁珠无能为力,这时主要由电阻起作用,与前后电容,共同起作用。

网友(2010-07-21):
可能在此是做为平衡电阻用的,可以视为终端匹配电阻之作用!

网友:
电流检测,鉴定完毕,跟阻抗一点关系都没

网友:
倘若负载芯片所需的电流较小,那个电阻可当成电感使用,目和是降低成本,滤波电源的噪声。

网友:
主要是限流作用

网友:
RC滤波用

网友(2010-09-05):
新手  个人觉得是为了防止所供电的芯片的电流反射。

网友:
防止电流脉冲,阻断高频串扰!

网友:
意见太多了~~~

网友:
我感觉是去除输出地高频纹波

网友:
同意10楼观点
滤波

网友:
LZ, 我个人认为VOUY脚跟VDD脚是不同电压,所以VOUT电压比VDD要高,LZ你用仪器量就知道的,个人认为电阻R2为限流跟保护作用。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作用是滤波

网友(2010-10-20):
引用 网友C:
    你在分析当中,已经提到电感的作用,就是它,如果没有成本控制,你可以选择磁珠。

小欧姆的电阻,对于低 ...

    哥们是高手啊,确实是这样,我也赞同。。。

网友:
或者他供了N路负载,那就起到滤波,限流的作用。
这个图纸不全,也有可能给一个检测口去检测电压,。。。不管怎么说就这几个作用。

网友:
    liqiangln 说的对。

网友:
    解答的很详细

网友(2010-12-01):
    从电路上看这个不是做电流检测的,应该就是一RC滤波电路!!

网友:
    应当是限流的吧?

网友(2011-01-11):
    那個值……應該是BEAD,用來濾波用的XDDD" `* S8 i2 J$ m  V8 _
    當然,或許有人會用他來做其他的事情,不過……為何不問給你線路的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滤波的。也许我搞得也不是很懂,这里只说说自己的看法。根据输入与输出电压就只知道这个是boost dcdc。不过少见的是这个是电容型的dcdc,一般我们都用电感型的。对于电感型的当然要一个大的电感,一般工艺情况下电感是很占空间的。之所以要使用电容型的本来就是出于空间的考虑,但是对于dcdc的噪声却不能不作处理,这里用个简单的rc滤波处理纹波。

网友(2011-02-16):
    真乱!就是一个RC低通滤波的,你可以算出截止频率,1.25KHz左右,一般情况对于高频噪声可以改善10db左右。

网友:
    限流+滤波

网友:
    开关电源在商店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尖峰,这个尖峰会打坏电路,串一个小电阻在电源上,可以消除或减小这个尖峰,保护电路。

网友:
    kully 说的我同意,单纯一个电容是不起滤波作用的,或者用RC或者用LC,至于为什么用1%精度,我觉得可能是老外比较严谨吧

网友(2011-04-03):
    RC低通滤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限流和隔离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电路设计的有点巧,
    但是实际当中,特别是在工控环境里边,不知道一个电阻,是不是非常的可靠???是采用绕线的还是贴片的???是否需要采用多个电阻并联或串联???

网友:
    楼主都没有讲一讲具体的应用环境和对象,大家都在瞎猜了

网友:
    去纹波吧!LM5008典型电路上有类似的应用!

网友:
    10楼说的有道理!!!正解

网友(2011-05-27):
    学习下。感觉是衰减低频噪声用的。

网友:
    陷流的,我认识外

网友:
    阻抗匹配

网友(2011-08-04):
    阻抗匹配的可能行不太大吧,2.7欧姆,还是1%的精度,一般工艺上允许的阻抗误差都比这个大;偏向于滤波或电流检测,但是滤波也不至于要这样的精度吧。

网友:
    学习了!同意就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
    好像也没个正确答案。等有了的话,就置顶吧。

网友:
    这里肯定不会是电阻匹配,哪有用2.7欧姆的电阻匹配,也肯定不是做保险丝了,如果这个当保险丝,后面的芯片烧坏了这个电阻也不会坏。
    很可能是配合电容滤波,因为滤波电容配合电阻才有很好的滤波效果,只有一个电容基本没效果。

网友:
    不用太较真的,有的时候与和没有区别不大的 ,这个电阻个人感觉有滤波的作用 ,在一个防止电压上升过快吧没有一个名字叫 deskew

网友:
    2.7R与100UF这是起滤波用的。

网友:
电源纹波处理,高速电路中,小电阻比电感好

网友:
去耦电阻,有可能

网友(2011-09-14):
引用 楼主:
后面也是给一个IC供电了,没有其它了。这个图是最主要的部分了。

说电流检测我觉得比较勉强,因为实际批 ...

    3.3V还有其它电路要用到,用2.7欧姆的电阻是起隔离作用,特别是电流波动比较大的场合,要用到小电阻隔离.这个电阻精度要求不高,5%都可能,要是后面接的是功放等电流变化大的负载,那个电阻可以用10欧姆的代替.

网友:
    RC滤波电路不是只对交流信号有作用吗?这个地方VOUT输出的是直流啊!还是说直流电压中有夹杂着交流杂波,RC滤波器将其去除呢?

网友:
    新手,我认为主要是电流检测作用,可以用0欧姆的,你也可以不用,短接处理。

网友(2011-10-24):
    依我之愚见是 隔离,滤波作用。

网友:
    日本电路中经常用,防止电流突然倒流。两个芯片驱动和输出存在不一致。

网友:
    單純限流防止其他ic燒毀時短路連穩壓一併損壞

网友:
    测试用的,比如说我把后一级电路断开,先测试前一级,我就可以断开此部分电路了,很方便,我们也经常这么搞,0欧姆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收获很大

网友:
    不太懂,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电阻的学名叫:反射电阻!

网友(2011-11-28):
去掉也没事

网友:
感觉这里的小电阻作用就是当隔离器件,电流检测,以及限流保护三种作用吧,至于电路设计处于那种考虑侧重于哪种作用。。。还要了解设计者的出发点才行吧。。。

网友:
限流的,去查一下这个电阻的瓦数

网友(2012-06-08):
学习了。同意RC滤波的看法。

网友:
应该是为了保护和他连接的芯片,防止电流过大

网友:
电流检测看看后面有没有接检测电路不就行了?一般开关电源输出有个小电阻做电流检测,但是要接回到芯片。我觉得限流和滤波的可能性大。

网友:
学习一下. I& V# a0 U9 L! I

网友:
我觉得就是简单的限流。2.7R本来就是1%的精度了,

网友:
RC作电源滤波也是可能的

网友:
    有可能是滤除线路中的高频分量,还有就是降低电路的品质因数吧,再利用电阻过大电流的散热确保EMI,我觉得是这样吧

网友:
    好热啊这贴,不知道谁对呢到底

网友(2012-07-12):
一个小电阻   也有很大的学问

网友:
保险丝的用途情况比较可能 应为一般的保险丝均为内阻较小 发热系数比较大的情况 何况现在又很多贴片式的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贴完整,后面还有呢
光一个LM3352能说明什么问题

作用應該是過流保護,這個應該看一下負載端的VDD腳,因LM3352輸出能到200mA的驅動,當I=200mA時,VDD=2.76V,且I不可能到達200mA,因為R2的原因(此處可以查詢一下R2的封裝及額定功率就會更清楚),

网友:
就是一个保护电阻 防止电流过大的。

网友:
电阻的主要作用,1. 给后面的电路滤波 2. 减缓后面IC 电压上升

网友:
持续四年的讨论。。。

网友:
支持电流检测的作用

网友:
未完结,后面继续。。。。

网友(2012-08-12):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一说,下面我发一个简单的分立元件组成的保护电路。如下图:R1上的电流大到一定值后,Q1的发射结 ...

我在一个电路中就用这种保护芯片的,我那个电路在特殊情况下就会导致反馈不稳定严重时烧毁芯片,这个问题就是用这个三极管保护解决的,而且效果很好。就是注意这个保护三极管温漂比较严重,如果这个漏电流影响主电路参数的话就得注意改动下。

网友(2012-09-26):
因为图不贴全,所以有下面几点:
1.电流检测,针对用电池的设备,判断当前电池容量。
2.输出功率控制。
3.也带有平滑波形作用。

网友:
限流  功率电阻

网友:
个人觉得是抗电源相互干扰

网友:
就一个RC滤波,防止高频反射.

网友:
起桥接作用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防止cmos电路出现锁定效应的,如果去掉也可以。大学的数字电路课本有详细分析,阎石的版本

靠!敢不敢再说清楚点!

网友:
个人感觉,是匹配,隔离

网友(2012-10-27):
一路看完,尚无定论

网友(2012-12-06):
一路看完。个人感觉是抑制瞬态电流(有点电感的意思),滤波的作用感觉是顺带的。至于电流传感的作用不敢苟同。

网友:
电感作用,对高次高频谐波进行滤波,减少纹波对后面IC的损坏。

网友(2013-03-02):
电荷泵出来的RC滤波吧

网友:
隔离作用。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就是滤波吗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如果所供给IC的VCC不小心对地短路,限流3.3V/2.7欧=1.2A,DC/DC不至于损坏

网友:
11楼的分析好!

网友:
一路看完,几年都没结果。大神在哪?

网友(2013-04-15):
都是高手啊,学习啦

网友:
是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小的阻值电阻串接在电源电路中可以起到全频滤波的作用

网友(2013-06-06):
滤波作用。

网友:
这个问题都讨论这么久了,在这里做一下总结及个人的看法,其实很多功能前面好多人都提到了:滤波,限流、电流检测,防止信号出现振铃抖动等。

在这里只提一下自己的观点:觉得滤波抑制电源的纹波的作用更大一下。然而,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不可以直接电容滤波或是家磁珠吗,当然可以,但加电阻会更方便而且不想磁珠电感那样高频下有阻抗等的影响。

先贴图:

这个电路和楼主的电路类似,主要是为了抑制纹波,降低电源的品质因数。因为有一些IC对电源的纹波要求很苛刻,要求你的纹波非常小。也就是说我的电源噪声要尽可能的被滤掉。纹波尽量的小。怎么做?

首先看一下品质因数:

P0为发送端出来的能量。
^P为传输路途的损耗。

对于滤波电路我们要求Q足够的小,这样信号就越好。就是说噪声在路途的损耗^p要大,这样Q才可以小,噪声才可以更多的被抑制(在路途损耗掉),这样电源到达IC是纹波就可以很小。

那怎么降低品质因数Q:

由上式最左面可知,增加电阻R可以降低Q,当然适当的改变L或是C也是可以的。但很多情况小,当你L和C增加到一定程度了以后,Q就没办法再降低了,这时适当的增加R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是对我所贴图的解释,其实楼主的问题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吧。

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
11楼几年前已经给出了答案

网友:
小日本的电路很多都这样,一直不是很明白

网友:
是不是RC滤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也是给一个IC供电了,没有其它了。这个图是最主要的部分了。

说电流检测我觉得比较勉强,因为实际批 ...

因为IC对供电要求比较高,所加这个小电阻与电容组成RC滤波,降低供电的纹波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看见日本人的电路在电源和芯片的VCC脚间加电阻

那就要问问日本人了哈

网友:
应该是去除peak的,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
前面有朋友提到了的——退藕

网友(2013-07-12):
应该是去除小纹波。

网友:
    学习了,普及硬件知识,以后分析原理图用的上,谢谢了

网友:
    滤波和保险的作用

网友:
    滤除电源干扰的

网友(2013-08-20):
    纹波抑制,限流,

网友:
    是不是与电流有关呀

网友:
    应该是滤纹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分析当中,已经提到电感的作用,就是它,如果没有成本控制,你可以选择磁珠。

小欧姆的电阻,对于低 ...

说是电感的作用,楼主为啥不试试换上电感看看,等效不

网友(2013-11-14):
起隔离作用,和后面的电容也起RC滤波

网友:
开关电源在turn on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peak,这个尖峰会打坏电路,串一个小电阻在电源上,可以消除或减小这个尖峰,保护电路。

网友:
3.3V对电源要求高,一般都串几欧电阻作为滤波用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干的!

网友(2014-03-09):
大家的观点集中在一下一个方面:
1)滤波;
2)限流;
3)电流检测;
4)调试维修方便。

     主要是LM3352这款芯片对启动电流有要求,启动电流太大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正是这个原因,在输出端和负载端串联一个电阻进行限流,防止启动瞬间峰值电流超过了芯片的要求。
     同时R的加入客观上确实起到了RC滤波的效果,但这仅仅是开发者加入电阻的一个“副产物”。其它的几个观点均“亦也”。

网友(2014-05-26):
类似磁珠一样的用法,这样用就比磁珠省多了

网友K:
就是做RC滤波用,后面的IC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而已。

网友:
个人认为是保护和滤波作用,
首先,在电源刚上电时后级电路电容相当于短路,有很大的电流浪涌,增加一个小电阻,增大其充放电时间以抑制这种电流浪涌;
其次,后级在正常工作时,耦合到电源上的干扰要通过电容和电阻电路释放出去,增加这个小电阻会使后级抽的高频电流不会传导到100uF电容上面,抑制高频的干扰传导到电源芯片上面;
新手学习,不对的多指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就是做RC滤波用,后面的IC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而已。

1.RC 滤波;
2.在电源支路上串接小电阻、0R电阻或者电感,除了滤波的考虑,很多时候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使电源强制按星形走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L:
1.RC 滤波;
2.在电源支路上串接小电阻、0R电阻或者电感,除了滤波的考虑,很多时候更重要的原因是为 ...

按照星形走?还请前辈明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按照星形走?还请前辈明示

对于电源来说,在大电容处进行分支走星形,并在各个支路加滤波电容等,应该是最佳选择,可尽量避免各单元电路之间的相互影响。
如图所示,是常见的做法。

网友(点评):
不要电阻,也可以是星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对于电源来说,在大电容处进行分支走星形,并在各个支路加滤波电容等,应该是最佳选择,可尽量避免各单元 ...

了解了,那这个电阻也不是必须加的。而且实际上操作起来很困难,除非是4层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了解了,那这个电阻也不是必须加的。而且实际上操作起来很困难,除非是4层以上。

是的,空间够的话可以这么做,但如果密度很大,可以去掉一些经验证可取0R的电阻,但走线就得有意按星形去走。

网友:
关于这个电阻 大家都讨论这么激烈 我想做设计就要慎重了,免的别人看不懂 我们使用什么电路左右是做什么

网友:
小电阻在高频电路中可以利用其寄生电感来替代磁珠应用,长知识了

网友(2019-05-22):
小知識,大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