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器件下面需要设置隔离区或挖空呢?

楼主(2008-03-11):
如题所示,好像变压器下面是挖空的? 还有其他什么类型的器件要值得注意的呢??
   请高手讲解下,谢谢!!

网友:
    我也看到有散热片下面挖空用于散热的,也有光耦下挖空的,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继电器下面需要留空吗?

网友:
    继电器下面也需要挖空或是隔离;一般高电压和低电压之间需要挖空,避免爬电

网友:
    楼上的 回答的很对哦,一般的变压器下面都要隔离了

网友:
    在做EMC的时候有台湾的工程师建议晶振底下挖空,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晶振下面不需要挖空。

网友:
    晶振下面挖空的理由是甚麼?
不挖空的理由又是甚麼?能不能解釋一下
    之前兩塊做練習用的板子都是按要求把
    一個26Mhz的晶振下面的地挖空了,但是不理解!
    根據要求,手幾射頻部分的濾波電路下面也被挖空了,
    請問挖空是為了阻抗控制,還是防干擾?期待解答

网友A:
    网口的变压器下面要挖个洞,很大的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的变压器下面要挖个洞,很大的洞。

    是吗?我们不挖

网友:
    变压器和光藕挖空都是隔离高低电压的作用,以免"爬电"拉弧!!!

网友:
    大家注意观察电源板很多这样的例子!!!高,低压分界部分挖了很长一道空的距离

网友:
    晶振下方挖到地层,是为了减少寄生电容影响晶振的谐振频率。还有RF芯片下方挖到地层,都是为了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如果layout过手机板子就明白了。

网友(2008-09-30):
说参考平面挖空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四层板,第二层是GND ,那大家说的是把哪一层的挖空呢 ?不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答复27楼的。
确实有这样处理的。通常芯片的焊盘比走线要宽,这样会出现一个阻抗不连续点。将下方挖空,是为了增加其参考层的距离,抵消由于焊盘变宽造成的阻抗下降。通常器件焊盘下方掏空,应该也只是其对应的参考 ...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偶比较弱啦

网友C:
如果是四层板,第二层是GND ,那大家说的是把哪一层的挖空.用pads这个怎么做的?

网友:
我画了两个板的RJ45的下面都挖空了 为什么  不解 高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四层板,第二层是GND ,那大家说的是把哪一层的挖空.用pads这个怎么做的?

我也是疑问啊 没人解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