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使用问题,请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2008-03-11):
我使用powerpcb时,powerlogic只要画大点的原理图保存和输出网表功能按钮不可用,但powerpcb可以随便
打开多大的pcb图,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

网友:
你的powerlogic是不是练习版或演示版什么的

楼主:
没用的啦,powerlogic里的例子本来就是层次电路啦,随便打开一个大点的电路图就提示超过描述情况,然后按钮就不可以用了

网友(2009-02-01):
没用的啦,powerlogic里的例子本来就是层次电路啦,随便打开一个大点的电路图就提示超过描述情况,然后按钮就不可以用了
引用 网友A:

里面哪个例子是层次原理图,你告诉我,我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