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如何直接编辑网单文件

楼主(2008-03-11):
就是不用capture画图功能,直接编辑网单文件,像Pspice那样,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用capture画图功能,直接编辑网单文件,像pspice那样,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指点,谢谢!!!!!!!!!!!!

netlist吗?

楼主:
是啊,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做呢?

趁早别想,这些不规范的操作应该尽可能避免

网友:
    记得有人在protel里面是可以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趁早别想,这些不规范的操作应该尽可能避免
    版主说的对 规范操作是正道啊

网友:
    是啊,如果把心思都用在太多的细节上,质量就不能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