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5.5.1怎么打一下最新补丁CIS就不能用了呢?

楼主(2008-03-12):
PB15.5.1怎么打一下最新补丁CIS就不能用了呢?allegro没问题。从15.5.1.007打到15.5.1.065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B15.5.1怎么打一下最新补丁CIS就不能用了呢?Allegro没问题。从15.5.1.007打到15.5.1.065出的问题。

到X:\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目录下
把db_dll.dll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里面去
如果启动还提示别的DLL文件无法连接,重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X:\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目录下
把db_dll.dll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里面去
如果启动还提示别的DLL文件无法连接,重复操作

试过后问题如故啊,不行呢。正画着板子呢,突然不能用CIS了,线路图不能瞧了,真郁闷。我的版本升级不了么!

网友:
看看环境变量呢

楼主:
好版主,有Q么?紧急求助!我修正了把原因发上来给明示。

网友:
修正了?已经弄好了么?

楼主:
没有呢。从15.5升到15.5.1.007没有任何问题,从15.5.1.007升到15.5.1.065就出问题了。我没有动过环境变量,也没有大升级后安装别的软件。刚才查了一下环境变量指定正常。我打算重装一下15.5.1.007的补丁,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呢。从15.5升到15.5.1.007没有任何问题,从15.5.1.007升到15.5.1.065就出问题了。我没有动过环境变量,也没有大升级后安装别的软件。刚才查了一下环境变量指定正常。我打算重装一下15.5.1.007的补丁,唉。

SPB能Rollback么?
等弄好了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现在还是用15.5的呢

楼主:
15.5.1.007被我删了,找不到了,就没有重新安装成。我找了一个OrCAD10.5绿色版的Capture.exe把现在打过最新补丁的Capture.exe覆盖了一下,居然可以重新用了,哇烤。不知道有啥潜在风险,不过总算能先把活继续干下去。

网友:
走过,路过,看过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网友(2012-11-12):
    你好!

    15.5.1.065 hotfix 請分享一下,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