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图说明了什么

楼主(2008-03-12):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我要做一个反射仿真的例子,原理图如图1,

U19是驱动源,U9 是接收器,U19给一脉冲,为什么反射仿真图是那个样子的呢?(反射仿真图如图2),

还有,原理图中的MS1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MS1是模拟传输线吗?谢谢大家,最后说一下,因为小弟初学allegro,是菜鸟,希望各位大侠能帮我详细解释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波形没有问题,没有匹配电阻,有点小过冲是正常的。
    MS1是模拟传输线。

楼主:
    版主能帮我解释一下信号的传输过程吗?就是物理图景,谢谢!!!!!!!!!

网友:
    不知你说的物理图景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信号从源端传输到末端,会发生反射,反射后反向传输,传输到源端又会发生反射,反射后正向传输。。。。,由于IC的内阻及传输线的衰减作用,反射幅度越来越小,类似于振子阻尼振荡,最终的幅度趋于0。

楼主:
    哦,好!那么这个图形是什么时刻的仿真图形呢?是反射波还是入射波的图形,还是叠加的图形?这个原理图的反射仿真图是发生全反射的图吗?末端没有吸收功率吗?

楼主:
    版主帮帮我吧!!!!!!!!!!!!!!!!!!!!!!!!

网友:
    你的图示很清楚了,X轴是时间,这是一个周期的信号波形,频率约50M,包含了驱动端和接收端的波形,是全反射的图,如果末端是开路或无穷大,不会吸收功率,但接实际负载时肯定会吸收功率的。

网友:
    这波形还行了

楼主:
    哦,好的,谢谢!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