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裡面的constraints怎樣設置?

楼主(2008-03-13):
  在BGA裡面的線達不到要求,比如:10ˍ10/10mil,但是BGA只能走5mil的線,間距也做不到,裡面都是drc,到底要怎樣設置呢?請問有沒方法解決,請高手賜教!謝謝!

楼主:
我是弄了下,沒弄好,能不能告訴具體步驟?

网友(2009-03-26):
4206420742084209你按照以上几幅图的步骤试试看行不
引用 网友A:

那差分线应该还要设置哪里呢

网友:
4# kxx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