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08-03-13):
在学mentor expedition 2005 的时候碰到两个名词:Physical Net  和Electrical Net,没搞明白它们的含义,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请各位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学Mentor expedition 2005 的时候碰到两个名词:Physical Net  和Electrical Net,没搞明白它们的含义,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请各位高手解答下,谢谢!

从字面理解是物理网络(没有电气性的)和电气网络(有电气性的好比就是信号线)
不对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加10分!

网友(2008-05-25):
Physical Net  :  指pin to pin这种点到点的网络
Electrical Net:指原理图中一个完整的网络,这个网络中可能经过了几个器件,也就是包含的好几个pin to pin这种Physical Net ,同Allgro中的Xnet意思相同。

网友:
Physical Net  :  指pin to pin这种点到点的网络。
Electrical Net:指原理图中一个完整的网络,这个网络中可能经过了几个器件,也就是包含的好几个pin to pin这种Physical Net ,同Allgro中的Xnet意思相同。

补充解答一下吧。
详细的来说,在CES的design preferrence里,有IBIS模型的True或False的选择,同时有Ref的默认。2005里R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一般把它改掉,需要将电阻或阻排两端做电气网络时,要自己做个IBIS模型并指定,L(电感或磁珠)两端的判断一般都还是正确并可能需要的。对于三段以上物理网络(中间隔两个器件或以上),我好像没见过做成电气网络的,实际中碰到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