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何低频与高频的情况下是电压源的2倍以上?

楼主(2008-03-13):
    在ewb里面画了一个简单的RCL电路图【带阻滤波器】,见附件
参数是按照一本教科书上设置的

通过计算可以知道谐振频率是458khz,也就是在这个频率点上输出的电压值应该是最小的(考虑到)
用虚拟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在该点是400mv左右
但是在很低频率与很高频率都是14.1v

低频的时候电容起到高阻作用,高频的时候电感起到高阻作用
    就好像是开路了一样
那为何在输出电源测试点是14.1v呢?是2倍以上
如果是因为反射的缘故的话为何不是10v左右呢?
    开路的时候反射系数最大系数不是1吗?

网友A:
    往这个方向看看

    1.414哦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测试点的电压是峰值电压,不是有效电压?如果是峰值电压,那么换算为有效电压基本上就是10V了。  我是瞎说的,我只是想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这个方向看看

    1.414哦
    ???高手再细致解释一下?2开跟方?

网友(2008-05-04):
    对的,看看信号源就知道了,5V RMS,意思就是Vpp = 2 * (5 * √2) = 1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