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楼主(2008-03-14):
我想问一下,allegro软件中原理图的仿真怎么进行的,好像这方面的说明很少阿!有相关的教材或是资料吗?最好是那种有例子的,按照例子走一遍就清楚了!

另外,说下我的思路,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就是:首先我做的是2.5Gb/s的高速驱动板子,虽然最后的版图的仿真(布线后仿真)才是最有意义的,但是我对原理图这块的电路原理还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个电路是怎么处理信号的,即处理信号的过程),因为这个也牵涉到了关键芯片的工作原理,所以我想把这个原理图先仿真一下,看看各处的信号是怎么样的,有助于我对电路的理解和调试,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要搞到所有器件的IBIS/Spice模型,假设模型都搞到了,那么原理图的仿真怎么进行呢?什么激励、测试夹具等等之类的工具怎么用,我要测输出的眼图怎么测呢?请高手帮帮我吧!做这个设计挺急的!最好有什么仿真的例子,能提供一下最好了!

最后,我的这个思路不知对不对,请过来人帮忙指正,以防我一出手就错了!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谁能帮帮我啊!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本人设计挺急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好心人帮帮我吧,给点建议和意见吧!谢谢!斑竹帮帮我把!

网友:
虽然我帮不了你,但也顶一下!因为我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最近自己也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做仿真,但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要怎么做。是否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注:我用的是PADS,要用HypeLynx来仿真。

网友:
2.5Gb/s的高速驱动板通常会有SERDES吧?像这种高速板做原理图仿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几乎没有模型可用。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还是PCB板级仿真,Hyperlynx可以看眼图的。你最好先有些仿真软件的基础知识,如果一点不会,就想把整个仿真都做下来,就很难了,估计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楼主:
首先我说一下,我要做的是一个2.5Gb/s的激光器驱动板子,其中并不需要你说的SERDES模块,我的板子上的关键芯片是MAX3656,能得到它的IBIS模型,其它模型应该更容易得到些,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说法是没有IBIS模型,这样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前仿真(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没有具体做过这件事,所以还只是想法,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正,谢谢!)
另外,您说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还是做PCB仿真,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开始做的原理图就有问题的话,做好PCB后如果仿真有问题,我怎么知道是自己板子有问题还是原理图有问题呢?
还有,我想问您一下, Allegro可以看眼图吗?因为如果它可以看眼图,我要再装个Hyperlynx软件就显得有些不便,我又得先熟悉这个软件的使用方法,时间上花费太长了!

亟待您的答复!!!!!!!!!!!!!!!非常感谢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出现帮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说一下,我要做的是一个2.5Gb/s的激光器驱动板子,其中并不需要你说的SERDES模块,我的板子上的关键芯片是MAX3656,能得到它的IBIS模型,其它模型应该更容易得到些,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说法是没有IBIS模型, ...

我说没有模型可用,这个模型不是指IBIS,而是spice,IBIS模型只是行为级的模型,不包含器件的内部信息,只能做PCB的仿真,而没有办法做原理图的仿真。原理图仿真要做也只能做局部的仿真,如使用分立元件的电路,或其它使用简单IC的电路,像一些专用的IC或其它复杂些的IC几乎是没有spice模型的,所以个人觉得不要对原理图仿真抱太大希望。Allegro可以看眼图,有Hyperlynx就没有必要用cadence了,差不多的。

楼主:
哦,非常感谢你了!希望能交个朋友!我的qq: 475548502

网友:
抱歉,没有用QQ的习惯,公司不给用。

楼主:
IBIS模型只是行为级的模型,不包含器件的内部信息,只能做PCB的仿真,而没有办法做原理图的仿真。

我突然想到你的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实际上原理图仿真不就是行为级/功能级的仿真吗,没有延迟没有干扰等等之类的,所以有这些关键器件的IBIS模型不就刚好看看原理图的输出波形就好了吗?(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也许版图设计好后再看波形就大不一样了,但至少可以从方向性来把握这一波形)而pcb的仿真,由于是高速板子,要考虑布线等等约束,寄生参数、阻抗匹配、SI/PI/EMC等等,而它们又有相应的什么传输线、驱动源和接收源等的IBIS模型,才使其更接近现实的PCB版!
对了,补充一下,你说的前半句话是对的,就是IBIS模型不包含器件的内部信息,它只是行为级模型!

网友:
我也正好想问这类问题,我觉得LEE说的是用Cadence中ConceptHDL画原理图吧?这个好像是直接在原理图调用IBIS模型的,steven 说的用PSPICE好像是用CAPTURE画SCH,那应该不包括SI,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