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转到PCB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14):
pads中原理图转PCB时,TOOLS----PADS LAYOUT---DESIGN,不知哪个菜单是同步到PCB里?

网友:
l转   send net  list

同步  compare  pcb

网友:
我都是tools->pads layout->design选择eco to pcb,然后再compare pcb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你打开这个菜单又关掉,则只是把SCH和PCB同步关联起来,不对PCB做任何更新,

如果是新建的PCB要点SEND LIST,将网表传过去,

如果是原理图有修改,必须选ECO TO PCB,后面的PREFERENCES里面可以勾选在ECO TO PCB的时候是否要更新元件封装,网络属性等

其它几项应该看得明白.

网友(2008-04-30):
长见识了,谢谢版主

网友(2008-07-01):
我不是很熟练

步骤和5楼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