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滤波,退藕和旁路电容 问题!!!!!!!!!

楼主(2008-03-14):
我在很多网站上找过,有的说退藕电容就是BYPASS,怎么又得有说不是..现在搞糊了.
    请帮忙解释一下,最好能发几张图对照一下,还有是不是这3种电容都必须连线短,就近打孔连接地啊?

网友A:
半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扰,现在来说说个人愚见
滤波:是只把电压或电流波形变的平滑

旁路:把高频噪声旁路掉(一般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实际上去低频也可以叫旁路),数字电路中旁路电容典型值是0.1UF,基本上0.1uf的电容就是起的旁路作用,即给高频噪声提供一条低阻抗路径,发泄通道 那为什么接个0.1uf的电容就是提供了低阻抗通道呢?你可以直观的理解电容在高频时就相当于一根导线,阻抗很小,对直流或低频阻抗很大。
还有旁路去除的是电源部分耦合到负载的噪声,而退耦指的是去除负载耦合到电源部分的噪声

退耦:知道了退耦指的是去除负载耦合到电源部分的噪声,他的典型值是10uf,我是这么理解的,负载逻辑状态的改变,必定会产生尖峰电流噪声,如果噪声耦合到电源,则造成电源不稳定,很危险。提供一个10uf的电容,在电路开始工作的时候,电容充好电啦,当负载需要大电流即尖峰电流时,暂时由电容提供,这样使得电源得以稳定。

总之,旁路和退耦都可以看做滤波,他的目的要么使得电源稳定,要么使得负载工作电压稳定。
先这么多吧

楼主:
我清楚了一些,非常感谢~
  弱弱再问一句:这3种电容哪些必须连线短,就近打孔连接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扰,现在来说说个人愚见
滤波:是只把电压或电流波形变的平滑

    旁路:把高频噪声旁路掉(一般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实际上去低频也可以叫旁路),数字电路中旁路电容典型值是0.1UF,基本上0.1 ...
    非常到位

网友:
    以前一直对这些名词比较迷惑,看了2楼前辈的指点,真是清楚了不少,多谢!还想问问:在Layout时对这些电源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收获颇丰

网友B:
    刚好有一个讲bypass电容的技术文章,简单明了哦。是英文的,我觉得老外在讲这些小知识的时候特别干净利落。

    The Basics - Bypass Capacitors.ra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个讲bypass电容的技术文章,简单明了哦。是英文的,我觉得老外在讲这些小知识的时候特别干净利落。

请注意!新规定要求资料发至藏经阁!

网友:
    infotech -2 恶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扰,现在来说说个人愚见
滤波:是只把电压或电流波形变的平滑

旁路:把高频噪声旁路掉(一般大家都是这么看的,实际上去低频也可以叫旁路),数字电路中旁路电容典型值是0.1UF,基本上0.1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个讲bypass电容的技术文章,简单明了哦。是英文的,我觉得老外在讲这些小知识的时候特别干净利落。

    收下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讲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新规定要求资料发至藏经阁!

版主,我不是乱发资料,是回答提问。人家楼主是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用相关的资料来解释。你要觉得应该收藏到藏经阁,我可以跑过去再发一次,你也可以转过去。

网友(2010-11-22):
放松放松

网友(2011-02-23):
    简洁明了,不错

网友:
    感谢killerljj 提供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高人 无处不在啊  学习中

网友:
    还是相当不错的,顶了。。。。

网友D(2011-06-03):
    旁路电容: by-pass,顾名思义或者望文生义,就是在已有的通道pass之外再建立一个附加通道by-pass。什么情况可以呢,按照信号走低阻抗的原理,当这个by-pass的电容对应的阻抗小于主通道pass的时候,信号才可能更愿意更多的走这个by-pass.在DC时候,这个by-pass是开路,实际就是没有效果。随着频率增高,这个电容对应的by-pass阻抗越来越小,信号就越来越多的走这个电容by-pass通道。

滤波电容:顾名思义,滤波器。信号是一个频谱,只要这个电容能够滤除期望的频率,就是滤波。

去耦电容。首先理解下电容的意思,可以简化理解就是 电荷的容器capacitor。那么电容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储存电荷。decoupling就是提供本地电荷,而不用舍近求远取或者耦合(couple)其他远处的电荷

网友(点评):
解释角度很容易让人弄明白

网友:
这几个电容作用原理是一样地,但用法、场景不同,名字就不同,作用也就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旁路电容: by-pass,顾名思义或者望文生义,就是在已有的通道pass之外再建立一个附加通道by-pass。什么情况 ...

spices分析的太好了,能否看一下这个图标的是否正确,还有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选用原则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怎么下载不了你的文件呢
请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