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

楼主(2008-03-14):
在做DRC检查的时候遇到如下错误:
好象是我的那个cpld分了两部分画出的问题,
麻烦大侠帮忙看看!谢谢!
ERROR [DRC0024]   The package contains different types of parts U1B F:\URANUS\WORKS\PCB\GIS_DO\GIS_DO.DSN/EPM570_12:  SCHEMATIC1, Cpld  (63.50, 33.02)
ERROR [DRC0024]   The package contains different types of parts U1A F:\URANUS\WORKS\PCB\GIS_DO\GIS_DO.DSN/EPM570_12:  SCHEMATIC1, Cpld  (223.52, 17.78)

网友:
把那个part打包到一个OLB里面  传上来看看

两个分部肯定有不同的地方 才会出错

楼主:
感觉应该是在一个库里面啊。

网友:
U?A里面的Pin 都是 Power PIN么?

网友:
是不是同一个package,你把U1A的Ref手动改成U1B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把U1B改成U1A就变成U1A那部分了,U?A里的引脚全部都是power类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从新annote又变回来了,U?A里的引脚全部都是power类型的

你把那个元件库传上来我看一下,绝对有问题的

如果库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instance和occ了

看看你的U1A和U1B的属性,用Ctrl+E,有没有黄颜色的属性列?

楼主:
就这个,元件名字叫EPM570_100P

楼主:
你说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元件名字叫EPM570_100P

好了,库没有问题
现在确认是不是属性问题,编辑U1A的属性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上面我贴的图是我点了那个加号后的截图。
下面这个是DRC检查后的re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我贴的图是我点了那个加号后的截图。
下面这个是DRC检查后的report

把Checking for Compatibility with SDT去掉吧
DRC不查这个就不会错了

楼主:
哦,好的,非常感谢!再顺便问下,那个选项是检查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非常感谢!再顺便问下,那个选项是检查啥的?

SDT很古老的原理图设计了,也是ORCAD出的
DOS下用的多,早没人用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
DOS版的OrCAD/SDTIII奠定了OrCAD在電路設計領域的基礎,而其易學易用的特性,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教育訓練單位列為標準教材。進入Windows之後,OrCAD/SDT Ⅲ進化為OrCADCapture,並成為產業界的標準,而同屬OrCAD的PSPICE更被奉為電路模擬的聖經(Bible)!加入Cadence家族後,OrCADCapture順理成章地成為當家電路繪圖軟體。

这下放心了吧

楼主:
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