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il的孔能过多大的电流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3-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概最大能承受330MA左右电流 !

    zl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請問老師, 用什麼材質, 電鍍厚度是多少呢??

网友(2023-09-14):
    propcb算一下

网友:
    也要看你的銅量吧 把疊構加入計算

网友(点评):
請問老師這樣是最高溫升幾度呢??

网友(点评):
lag 回錯樓了, 這樓要回的是, 問的是VIA , 所以看電鍍材質, 和電鍍厚度, PAD 不是重點.

网友A:
4mil一般都是电镀塞孔,塞死的,通流我觉得0.8A没啥问题

网友B:
    4mil的via的电流和镀铜有关,孔壁铜厚0.5mil(13um),max=500mA, 填铜max=800mA,但为了孔盘的路径问题,建议按250mA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il的via的电流和镀铜有关,孔壁铜厚0.5mil(13um),max=500mA, 填铜max=800mA,但为了孔盘的路径问题, ...

就是考虑升温和路径电流,所以建议按250mA使用

网友(2023-10-17):
    考虑升温和路径电流,所以建议按250mA使用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A:
    4mil一般都是电镀塞孔,塞死的,通流我觉得0.8A没啥问题

对。支持一下。

网友:
    PCB toolkit计算结果,温升10℃  Laser via  VL100um_Drill60um; 孔的最小面积按照70% Drill size,标准采用IPC-2221A ;通流差不多320mA,半径平方差不多放大三倍,100Dril 应该在960mA,已经是很保守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