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删除问题

楼主(2008-03-14):
我要修改别人的PCB,该怎么样操作才能删除原来的copper呢?

网友A:
shanchu

先输入po命令,再选择shapes就可以删除所有的了

网友:
    回头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输入po命令,再选择shapes就可以删除所有的了

用COPPER手工画的铜皮就只有手动一块块删了~

楼主:
    谢谢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