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J3011G21DNL的封装啊

楼主(2008-03-15):
谁有J3011G21DNL的封装啊?请给小弟一点资料.拜谢!

网友:
发个图纸吧

网友:
你要的 资料 在这

你的 资料在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我用allegro做一个

网友A:
YYY,我给的资料里

也有封装尺寸啊,他可以按着这个做,不管他用什么软件;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图纸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封装尺寸啊,他可以按着这个做,不管他用什么软件;

如果你有相关连接器的封装可以发到封装版块里面去,可以加威望和积分啊!

网友:
在这里一样加分
不过得先让我一睹为快

网友:
我之前有做个一个,也是带灯的

不过不是对J3011G21DNL的尺寸去做的;由于太忙,我也没具体去比较它们;如果你用的话,自己比较吧;对不起啊各位!

网友A:
是PROTEL99的

如果你们可以转到别的格式,那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们可以转到别的格式,那更好啊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转到什么格试的去呀
说说方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们可以转到别的格式,那更好啊

还想请教一下连接器怎么命名啊,这个连接器命名很重要,要是下次要用的时候可以又调用就可以了,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命名都是随意的,根据你的习惯;没有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调用这回事,至少对protel99画板来说是这个样子;格式转换我也没有,有的话,我给你的就不是protel99了,而是allegro了;

网友:
另外,

我不是高手,你只要问一下版主就知道了;我跟你一样,也是在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命名都是随意的,根据你的习惯;没有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调用这回事,至少对protel99画板来说是这个样子;格式转换我也没有,有的话,我给你的就不是protel99了,而是allegro了;

楼主帮忙顶一下这里哦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62-1-1.html

网友(2012-08-23):
多谢楼主,我也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