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中,画器件的封装时,如何打一个螺丝孔?

楼主(2008-03-15):
orcad中,画器件的封装时,如何打一个螺丝孔?在线等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orcad中,画器件的封装时,如何打一个螺丝孔?在线等待。

原理图 画螺丝孔干什么?

楼主:
不是原理图啊,而是做器件封装的时候要画螺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原理图啊,而是做器件封装的时候要画螺丝孔

OrCAD Layout?

没用过

楼主:
numbdemon大哥,我是刚学习orcad的。
在图中,我想把pad15,16弄成螺丝孔,但不知道怎么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numbdemon大哥,我是刚学习orcad的。
在图中,我想把pad15,16弄成螺丝孔,但不知道怎么弄。麻烦指点一下。

很想帮忙啊
可惜没用过OrCAD的Layout,你为什么不用allegro呢

网友A:
    这个layout工具没有啥人在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layout工具没有啥人在用吧

    是啊  到现在还没见人用过呢

网友:
    所以乘早更新换代吧
这样在跳槽的时候也好适应新环境
要使用多数公司流行使用的软件为上上策
尽量不要什么那么孤陋寡闻的软件
    建议而已

网友:
    你说的螺丝孔是要有螺纹还是螺丝穿过去固定在固定孔上?
    要是后面的,就直接把两个PAD换成通孔就好了吧?

网友(2014-08-17):
    只有一个焊盘的封装,然后把封装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