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理PADS2005SP2的注册表

楼主(2008-03-15):
得知重装pads2005SP2需要清理注册表,就是不知道要清理哪一项,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
    我把原来的帖置顶了
因为类似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祝好运

楼主:
    辛苦各位了,谢谢!我已经清理过注册表了,可是重装PADS2005SP2运行还是只能运行在DEMO,不知道是什么回事?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

网友:
    首先用卸载工具把它卸载完
    然后用注册表清理工具认真清理
    把所有相关的都清理掉
    你打开那个软件
它里面不是有很多选择吗
    把各个项目都浏览一下
    只要和它相关的都清理

网友:
    记得把已安装软件 注册表清理 什么的都进行一次操作清查
    效果会好点的
再试试看把

网友:
    学习了,以前重装pads,还是装了好多遍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