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层板的布线方法

楼主(2008-03-18):
我板子上有一块484脚,管脚间距为1mm的bga.两块ram,两块dram.和一块flash.
我想请问:
1.六层板的层次我安排成top-gnd-signal-signal-vcc-bottom,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2.芯片在布局上有什么要求.怎样布局有利于布线.

3.可不可以自动布线.如果自动布线,规则怎么设置?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下了论坛上的<BGA布线的基础知识>.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困难.以前没画过,请大家给些建议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手动布线时要不要注意什么.
我几乎没布过板子.感觉布来布去布不通/
试过交换一些功能相同的连线.使走线相对简单些,但还是太多了.照顾不全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手动布线时要不要注意什么.
我几乎没布过板子.感觉布来布去布不通/
试过交换一些功能相同的连线.使走线相对简单些,但还是太多了.照顾不全面

不管怎么样把bga里面的线一起拉出来,连不通就打孔走线,从最难的开始拉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样把bga里面的线一起拉出来,连不通就打孔走线,从最难的开始拉起

我这样扇出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扇出行吗?

怎么都行能拉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行能拉通就可以

连不了就多打几个孔???  说的容易

网友:
BGA的线  一般都是一组一组的,按信号和功能模块布局 应该可以 。

如果孔扇出边上, 偶是和BGA 内的对齐的  ,那样拉出内部线时候可以顺着出来,而不用绕开BGA 边上的孔

网友:
不错,楼主没布过板  就开始布六层板了

网友:
先要确定一下你的ARM的运行速度!
    我以前布过一块,板子在80M以下可以跑,但是到了133M就跑不了了.ROM之类的要,靠近ARM.,FLASH可以放的远一点, 你出线最好是按ARM的功能块出线,楼上有位朋友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先把线都引到BGA封装的外面.

楼主:
布了几天,还是没有布通,线因为要绕开过孔还有电容电阻之类的而变得不顺,
我还有一个疑问:一般这样的bga芯片(1mm间距,484pin)线宽线距和过孔都是怎么设置的?

布局这样可以吗?

楼主:
那过孔呢?一般常用多少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