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单点接地

楼主(2008-03-18):
有一个接模似地和数字地的电感,请问这个接两个地的电感一般放在那里好?
单点接地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相同的参考地,所以这个电感是不是可以随便摆放都影响不大,还是说放在跨越这两种地走线多的地方(提供回流)?

楼主:
忘了说明了:跨越这两种地的走线都是高频信号,都上100MHZ以上,且都是差分对.

网友:
通常放在跨越这两种地走线多的地方。

楼主:
多谢啦!
要是跨越线是分别在分割地的两边,那是不是放在中间好点?让两边的回流向中间走.不是放那一边,都有一边的回流面程很大.

网友A:
从来没单点接地处理过
我不是很明白
单点接地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回流通路吗?如果是的话高频信号应该也不能通过单点接地的电感回流,
因为电感在高频情况下电阻很大

个人认为单点接地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在保证参考地完整的前提下,通过电感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接起来,防止高频噪声从数字地上传递到模拟地,模拟信号的回流不像高频数字信号一样回流路径一定在走线下方,而是多条路径回流,自屏蔽效应不明显,所以我认为电感的接地点位置不要怎么讲究,有空间放,易走线就好。讲究的是地的分割要做理想,尽量不要让高频信号跨越分割线
欢迎指正

网友:
我也从来没有试过单点接地,感觉楼上的说的蛮有道理,不知3楼的前辈那样说是基于什么道理!?期待进一步的解答

网友:
单点接地的目的是防止数字地和模拟地互相干扰,但是当数字区有信号线跨过这个两个地的时候,这时候的电感(值很小,也有的用0 欧电阻)就会起到回流地的作用,所以还是放在走线比较集中的地方好些。

网友:
如果要桥接,最好放在各自区域的的分界处,个人做过的一些东西感觉直接短路比用电感效果要好,尤其是要高速线跨越的时候.当然直连对模拟信号是不好的,以实际结果为准

网友:
马上就有机会画4层板。准备把地分割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单点接地处理过
我不是很明白
单点接地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回流通路吗?如果是的话高频信号应该也不能通过单点接地的电感回流,
因为电感在高频情况下电阻很大

个人认为单点接地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在保证参 ...

我觉得所谓地是对直流作用,微电子一般都靠直流电压工作,所以我们希望板子上各个部分有一个低阻抗的直流共地。如果所有部分的地直接相连,直流共地是没有问题啦,但是坏坏的高频谐波(可以不准确地说成交流)也通过直连的直流共地乱跑了,影响其它希望不受干扰的部分工作。那怎么办呢?用小值电感(磁珠)相连不同部分的地,即能为直流通供良好的共地,又能将高频谐波的干扰隔断——正是利用了电感在高频下感抗很大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所谓地是对直流作用,微电子一般都靠直流电压工作,所以我们希望板子上各个部分有一个低阻抗的直流共地。如果所有部分的地直接相连,直流共地是没有问题啦,但是坏坏的高频谐波(可以不准确地说成交流)也 ...

受益了

网友(2011-01-20):
AD芯片
如果器件分别有数字电源,模拟电源,数字地,模拟地。
那可以将数字与模拟分开,在AD芯片下方(背面)加一磁珠。
数据信号回流从AD芯片的地管脚上,又为什么要过磁珠呢?
磁珠只是提供一个直流参考电平,同时又防止高频谐波干扰。
(如果AD芯片内部已经做了模拟数字共地处理,外面可以不再共地)
个人觉得从AD转换的原理思考,比如是逐次比较性的AD,8位AD内部应该有256个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入端为模拟信号与参考电平分压后的信号比较,输入为高低电平,就是数字信号。所以说一定需要共地,但共地处应该不会有多少电流经过。只是做参考电平。
如果是这样,比较器是核心,之前可能还模拟信号的放大电路,那么应该接模拟电源与模拟地。比较器之后,可能还有驱动接口电路,或单端转差分电路,这些供电将是数字电源和地。
AD原理类型还有好几种,这里只举例说明一下。
个人理解,希望各位多指教。

网友(2011-03-05):
地问题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