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有spb16.0 的license?

楼主(2008-03-18):
能否给我一份
email:tigergaotj@gmail.com

楼主:
15.5的在16.0上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我一份
    email:tigergaotj@gmail.com

    在论坛里仔细找一找。

网友:
    其实15.7还可以,16.0不是很稳定

网友:
    由于16.0的BUG太多,Cadence已将16.0废掉,进而推出16.01了

网友:
    破解方法:
1.安装cadence spb16.0
    2.复制 NOLIC.COM 到 system32目录
    3.修改crack.bat中的相关cadence安装路径
4.运行crack.bat(破解时间大概3分钟)
    100%可用,如有问题,email:hongjunx在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