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怎样为不同网络设定不同孔径的过孔

楼主(2008-03-18):
1.在pads Layout中怎样为不同网络设定不同孔径的过孔?
2.在PADS Router中是否能为不同网络设定不同孔径的过孔?
具体又如何操作、还请各高手详述!!!!

网友:
pads layout中: 1 先选择你想要设置的net,按住ctrl键多选,
                        2 选择完后,点右键,选择make class,命个名字(例如:class_0).
                        3 setup-design rules-class,点选class_0,再点routing.
                        4 找到vias,在左边选择你要的添加到右边就行了.
pads routing目前还不会,期待高手给你解答.

楼主:
多谢二楼的回复!
又多学了一招,对于已习惯了AD6系列的用户来说在PADS Layout设计PCB板有一点不习惯!

网友:
pads routing:1 先选择你想要设置的net,按住ctrl键多选,
                     2 选择完后,点右键,选择make class,命个名字(例如:class_0).
                     3project  explorer   点选class_0,再点routing.
                      4 右键properties  到vias,在左边选择你要的添加就行了

网友:
呵呵 原来pads router和pads layout差不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