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为什么过孔不容易和焊盘在一条线上

楼主(2008-03-18):
如图,
这是在router里面的截图。左侧的过孔是别人布好的线,从焊盘出来后是直的
右侧是菜鸟也就是在下另加的一个过孔,总和焊盘不在一条线上。
我在布板前肯定是要设一个grid 的,因为焊盘不一定在grid点上,所以布线过程中加入的过孔总和焊盘不在一条线上。如果把grid关掉是可以,不过这样的话会使板子布线更零乱。
不知道左侧的过孔为什么那么整齐,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
这是在router里面的截图。左侧的过孔是别人布好的线,从焊盘出来后是直的
右侧是菜鸟也就是在下另加的一个过孔,总和焊盘不在一条线上。
我在布板前肯定是要设一个grid 的,因为焊盘不一定在grid点上 ...

我也是新手,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在这顶一下!

网友A:
你在移动元件的时候就把格点设置为 与走线时的格点相同,那样就可以对齐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移动元件的怎么设置grid,是display grid吗?

网友:
    移动元件用的是design 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移动元件的时候就把格点设置为 与走线时的格点相同,那样就可以对齐了.

这个很容易想到的。
    实际上因为元件的引脚间距有的是公制(如0.65mm),有的是英制(如50mil),设一个统一的grid是不能保证焊盘都在grid上的。
我们移动元件只能保证所有元件的参考点(元件的origin)在 grid上,让所有焊盘在 grid上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从某一个焊盘上平行布线,再打过孔,就不能保证过孔能对准track。
    我想不太可能一边布线,一边调整原点和grid吧。
继续顶。
大家来讨论

网友:
    我这一贴是想把这个贴子顶起来而已

网友:
    把过孔格点关掉打孔的时候自然就和焊盘对齐了

网友:
    在这里改一下试试应该可以
view->properties->grid中过孔的设置改小些

楼主:
    是这里吗?原来的电路图里,过孔在横向平行于焊盘,纵向上过孔Y坐标一致。
如果不设grid,可以做到过孔在横向平行于焊盘,可是要自己对准,比较难。纵向上Y坐标一致几乎不可能。
如果设了grid,就做不到过孔横向平行于焊盘

    到底要怎么设才行?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谢谢

网友:
    我是这样设的,还好用哦,你也试试
.

楼主:
    得,各位大虾们:我试了试效果不明显。
    现在我把这个电路图传上来,请有功夫有兴趣的大虾们练练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无奖竞赛

下图是U504和U500局部的截图。两列漂亮的过孔。
看看谁能在右侧布同样出漂亮的过孔,目标:横向——过孔平行于焊盘,纵向——过孔自成两列

说明一下。
两个芯片的焊盘间距一个是公制(0.65mm),一个是英制(20mil),所以grid设成1mil一定不行(没办法保证焊盘和过孔平行)。
如果是布线过程中不断修改grid的单位和大小显然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

效率和美观是要兼顾的。
    如果只是为了美观,关掉grid,一点点的去对去调当然可以,不过这样可能会加许多班,太慢。不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初衷。

如果大家实践的结果是没办法,也不怪我们。只能怪pads这个东东比较笨罢了。呵呵

楼主:
说明一下。
两个芯片的焊盘间距一个是公制(0.65mm),一个是英制(20mil),所以grid设成1mil一定不行(没办法保证焊盘和过孔平行)。
如果是布线过程中不断修改grid的单位和大小显然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

效率和美观是要兼顾的。
如果只是为了美观,关掉grid,一点点的去对去调当然可以,不过这样可能会加许多班,太慢。不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初衷。

如果大家实践的结果是没办法,也不怪我们。只能怪pads这个东东比较笨罢了。呵呵

网友:
打孔问题

我试了下 ,感觉还好拉

我的是pads2007的,所以附带了份asc文件

楼主:
菜鸟评图:

tianhao 的图
40 42 43 44 46脚,还是略有点歪。41脚还是出现了1楼存在的问题

shandianleo的图
好多了,虽然不是焊盘和过孔的Y坐标完全一致,但也看不出明显的偏差。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设置是怎样的?你又是怎么操作的?
鼓掌欢迎

而实际的原图中可以看到,焊盘和过孔的Y坐标是完全一致的。如下图:

这个在protel中是比较容易实现,在pads里反而不好操作。郁闷。
难道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关键所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
两个芯片的焊盘间距一个是公制(0.65mm),一个是英制(20mil),所以grid设成1mil一定不行(没办法保证焊盘和过孔平行)。
如果是布线过程中不断修改grid的单位和大小显然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

效率和 ...

那是你不会用

都说过了,过孔要与焊盘平齐关掉VIA的格点就行,要求再严点,达到纵对齐,就把VIA格点的横坐标设为10自然就对齐了,纵坐标设小0.01,横对齐也是一样的道理,XY换一下.所有的条件前提是设计格点都应该设成最小0.01

不信你试输入GV 10 0.01再打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不会用

都说过了,过孔要与焊盘平齐关掉VIA的格点就行,要求再严点,达到纵对齐,就把VIA格点的横坐标设为10自然就对齐了,纵坐标设小0.01,横对齐也是一样的道理,XY换一下.所有的条件前提是设计格点都应该 ...

 高手已经说好了,你照着做就行了,

楼主:
多谢指教。 yangcanhui07 和shandianleo

网友(2009-10-06):
从中受教,呵呵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