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络表问题

楼主(2008-03-18):
请高手解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我在orcad里产生网络表有:pstxnet.dat   pstxprt.dat  pstchip.dat三个文件,
由于我是新手,所以在导入到PCB时就不知措了,因以前一直用的是pads,所以好多习惯都改不过来,总以为导网表
都是差不多的,但没想到allegro这么多步骤,烦请教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我都是这样子倒的
file-import-logic
import directory填你那三个文件的所在目录

楼主:
楼上的,那个Other选项需要设置吗?我也是像你那样,可点import cadence之后没有一点反应,啥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回一楼的,我从原理图导出的就只有我说的那三个文件,没有你说那那两个文件.
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我用的是15.2牍的,我导出时的截图如下:

楼主:
出现以下三个文件,如图所示:

网友:
不是选OTHER选项,你是想直接倒进图里面?

楼主:
回楼上的,我是想把它导出一个网表,然后将网表导入PCB进行LAYOUT.
现在我是想知道ALLEGRO的网表格式是什么样的,99是*.net   PP是*.asc
那allegro的呢?

网友:
other选项我没设置啊.
我用的是15.5
可以成功导入的

楼主:
我按楼上的做了,还是不行,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楼上的做了,还是不行,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

楼主可以贴上来,我试试,记得把那个库也传上来哦

网友:
奇怪了,我的可以啊
不过试了下,要在cadence选项下按import cadence才可以,不然也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原理图或BRD档有问题根本就没办法导,先检查一下吧。记得这个问题在本论坛里有讨论过,请楼主仔细找找相关贴子也许有收获。

现在可以了,刚才是我的路径没设置好,但是现在通过你刚才说的那种方法打开的PCB里面却什么东东也没有,是不是我的
PCB封装库没有加载进去?

网友:
封装要自己再拖进来的,你看下file-viewlog
若没有错误,就说明已经导入了
place-manually里可以手工摆放元件

楼主:
哎,是不是用习惯了PADS再学这个感觉很难啊,感觉和以前的思路大不一样,有没有初学者有同样的感受啊

网友:
我一上来学的就是这个,感觉也头大.
才学了一个月,就让 我画六层板.差不多要崩溃了

网友:
记得大约在10年前在生成网表的选项上是选取telisis格式就可以生成tel文件了。

网友:
    tel是allegro最简单的一种网表格式,包含的信息量最少,优点就是简单易用,缺点就是很难和第三方软件接口,而用那三个文件的格式就很容易跟其它软件包括cadence自家的软件交互。

网友(2008-11-13):
    tel????

    需要设置什么才可以生成tel文件?

网友:
    我看到的是txt文件!

网友:
    3楼的说的对,就是那样倒,倒进去是看不到零件的,再点Place-Quickplace,摆放零件就看见了

网友:
    Cadence导出的文件就是有那三个,分别对应了零件的封装形式等

网友(2009-06-23):
    我也没搞明白呀,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进去什么都没有,用viewlog查看提示以下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etrev 15.5 Thu Jul 09 11:25:57 2009
(C)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现场信息记录仪资料09.4.19/Project';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现场信息记录仪资料09.4.19/Project/cmos原理图/allegro/mt9d111.brd';
    NEW_BOARD_NAM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现场信息记录仪资料09.4.19/Project/cmos原理图/allegro/mt9d111.brd';
CmdLine: netrev -$ -5 -i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现场信息记录仪资料09.4.19/Project -y 1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现场信息记录仪资料09.4.19/Project/cmos原理图/allegro/#Taaaaaa03240.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ul 9 11:25:57 2009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04
    elapsed time  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