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屏蔽的问题

楼主(2008-03-18):
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
屏蔽罩到底是提供电磁场一个地阻抗通路,使其倍地吸收,还是将电磁场能量反射?

楼主:
就没有朋友肯回答吗?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有朋友肯回答吗?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不是简单
个人感觉屏蔽罩可以吸收电磁场和反射电磁场能量的,就好像你把一个塑料桶罩在你的头上,别人说话时你可能听到的声音比没有罩住的时候要小,其实你会感觉桶有一鼓微微的振动,那就是桶吸收了能量同时也起到屏蔽作用.有不对之处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YYY和wing 有一点了解了,根据波长吸收和反射,这个我可以理解的。还有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介绍磁场,讲到屏蔽磁场,就是用导磁率良好的材料,提高一个良好的磁路,那也就是吸收,那么电磁场一般是同时存在的,那我们在PCB用的屏蔽罩,是主要针对电场,还是磁场呢?谢谢。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够清楚,应该这么说,就是如果屏蔽了电场,那么磁场应该同时也不存在了吧,那么屏蔽罩的材料主要是针对谁呢,是通过屏蔽磁场来同时消除电场,还是通过屏蔽电场来同时消除磁场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3-1-1.html
书的65页开始看,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3-1-1.html
书的65页开始看,很详细的

不错,好样的!

网友:
虽然不太清楚是是通过屏蔽磁场来同时消除电场,还是通过屏蔽电场来同时消除磁场,但是个人深深的觉得如果加了屏蔽罩,会把很多干扰信号都屏蔽掉,效果不错,特别是对易受干扰的信号!谢谢mikle517提供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