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3-19):
今天画一个继电器的封装,在生成symbol的时候报错,下面是报错内容
Create Symbol Aborted, error = Create symbol, multiple text lines not supported on a single component type subclass.
麻烦高手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画一个继电器的封装,在生成symbol的时候报错,下面是报错内容
Create Symbol Aborted, error = Create symbol, multiple text lines not supported on a single component type subclass.
麻烦高手们帮忙看看 ...

没有碰到过这个错误,你可以上传可以帮你看一下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

楼主:
哦,好的,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先谢谢了!

你那个管脚的元件值写错了,那个显示管脚的名称不能在元件值的子级里,应该是在那个封装丝印外框那个层上.

楼主:
你是说我写的1~6不能写到安装层,要写到丝印层么?可是我试着写到丝印层也是同样的错误啊

网友:
你那个我更改了啊,在上面四楼,怎么没有去看下呀

楼主:
哦,还不太习惯
敢情版主可以直接在我的附件中修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不太习惯
敢情版主可以直接在我的附件中修改啊

没明白你的意思啊

楼主:
大侠再问你个问题,找不到焊盘咋办?我有焊盘这个文件,而且在symbol文件夹下,要怎么设置焊盘路径?

楼主:
哦,请问下默认设置是什么路径?

楼主:
哈哈,弄好了,原来是焊盘路径设置不对,原来设置的路径不是symbol目录,衷心地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真的很感谢大家!